急!~~~我的电脑开机死后就开不了机了

楼主(2008-10-15):
我的一台电脑经常死机,死机后再开机就开不起来了,有时又开得,用主板检测卡测试代码是C0,是哪里出了问题?

网友:
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内存条有问题一个就是主板本身的问题不过C0的故障都是内存这一块的问题

网友:
内存换了好几根了,我快急死了,有没有高手啊

网友:
有可能是座子不行了,还有就是座子虚焊了!

网友:
还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引起的吗

网友:
4楼说的有道理,有的板的CPU座是BGA封装的,就会经常出这问题,把CPU风扇重装一下就有可能好。用BGA返修台,加焊一下。

网友: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:应该是初始化高速缓存的问题,要找电脑主板CACHE部分电路的问题。具体怎么解决要看你的主板而定。问题在主板上面

网友:
查看下电源,有没有鼓起的电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