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主板开机后自动断电

楼主(2008-10-15):
我有一块方正品牌机的845主板,由V星OEM,BIOS是phoenix的,裸机的时候能开机自检,但加上内存不加显卡,能报警,但报警一次后就自动断电;如果再加上显卡的话,能出来方正的Logo,但之后就断电了,断电后有时候就不能再开机了,需强制加电,然后才能再开机;用诊断卡测试,跑代码16,谁能给指点一下大概是哪里的故障啊?谢谢了!(找人给更维修,然后OK,至于问题吗,到现在俺也不知道为什么。)

网友:
这故障我第一能想到的就是你的电源功率不足,
别的也想不起来什么了,看看各个供电的对地阻值吧。

网友:
可是我的电源在其他机子上能用啊?而且机子都是一样的。我测了对地阻值,应该是都正常。

网友:
兄弟,,啊,这是一般是电源的问题,,我的一板也是这样的,,,

网友:
IO和BIOS有问题``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