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/O呵BIOSS之间的故障

楼主(2008-10-15):
今天 维修到一块板~  不跑CPU ,  三大核心供电,时钟,复位,都正常,CS也有,刷BIOS
故障依旧~~ 就把接口芯片COM口,网卡,声卡芯片都拆了还是不行,无奈之下就去查 I/O的工作的条件,83627的I/O,
77脚少一个供电,因为之前没维修这种故障~  还以为是正常的,没去管, 又去量了一下BIOS的工作条件,1脚供电没有,   32脚供电3.3V,2脚复位3.3V. 也是经常量一量复位正常就时钟肯定正常,结果又量了一下发现时钟4.7V就是不对了
追线发现到I/O,就换了   奇怪的是 虽然好了~什么都正常了~~   再去量BIOS的1脚突然有2.5V电压 32脚3.3V  31脚时钟还是4.7V,,  真是我们  按理说这样情况只能在长BIOS上才是这种情况,可是供电是3.3V. 最后量了一下I/O的77脚供电5V出来了~

虽然这个板好了  我没办法解释 BIOS是什么问题~  但引起故障的还是I/O少一组供电,导致不跑CPU.

网友(2009-04-01):
授我来了,写的不错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