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屏线的问题

楼主(2008-10-15):
我是新手,今天修一台笔记本,开机白屏,后外接显示器可点亮,怀疑屏线总是,请问如何检查屏线是否有断开,谢谢

网友:
如果屏上電路的3。3V主供電沒到,就會有白屏故障出現

网友:
白屏:
1屏供电
2 屏的负压和22V

网友:
之前搞错了
====
0那个电阻可能坏了。
1屏线有问题
2里面的芯片有问题
3直接换屏。哈哈。~~`

网友:
取下排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是否断开.

网友:
测屏线两端啊

网友:
呵呵
看看屏线供电的管子坏没
测屏线两个供电阻值多少
  要是几百的话就是好的

网友:
白屏处理:1)测量这根排线2头是否有对应相通。2)不开机可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测到屏的那端插头阻止,3.3v供电端一般几百欧姆,数据端是成对的,一般有4组或6组,之间有地线。测量一般在1k左右。3)开机测同样的插头看是否有3.3v,同时测每组数据组的电位,一般不小于1v,尤其是时钟组不能没电位。测量都正常就换个屏看看。

网友:
插屏测屏的供电  是否正常  正常的话  换个屏试下 如果可以了 就换屏吧 不正常 换屏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