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电路板上的电容已经顺利取下,板上的残存锡圈是否一定要弄干净?

楼主(2008-10-15):
请问电路板上的电容已经顺利取下,就等着焊接新电容了,但电路版上还留有残存锡圈,是否一定要这锡圈弄干净?

网友:
又不是焊接BGA弄那么复杂干嘛呀!只要能插上电容器,直接焊就行!

网友:
一般都是把2个孔弄通了就行,也有的人孔都不通,直接上新电容。

网友:
好的,谢楼上两位的回复。

网友:
我们这换大小电容从来就不需要通孔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