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停留开机画面是哪里有问题

楼主(2008-10-15):
我邻居一台电脑开机就停留在厂商画面,什么英文字母都没有
就一个商标,是哪里出了问题啊
谢谢大虾

网友:
换个键盘试一下,还不行可能bios有问题刷一下

网友:
刷过了
一个样
我想问一下
跟电源管理芯片有关系吗

网友:
应该没关系吧///
就不去
可以点亮?

网友:
就是这样子
只显示ASUS  右下脚还有INTEL标志

网友:
华硕的好多板有这种毛病,有的可能是硬盘或是内存问题。

网友:
我没接硬盘  就就CPU 。显卡  就是这样显示
我全部接完过了 也是一样   我不知道什么回事了

网友:
放电拉,看看清空CMOS,让他回复出产时的设置。

网友:
一般是BIOS 问题,刷完不好的话,可能是哪儿的供电功率不足了

网友:
把它设成不认厂标看看能行不

网友:
查一下内存时钟正常否,看诊断卡跑什么码呀??

网友:
查一下内存。键盘。也有可能BIOS损坏

网友:
代码03
只接内存,显卡 ( 外接其他也不行所以不接)

网友:
我这一个华硕的也这毛病查不出来

网友:
华硕这种问题比较少啊,不接硬盘光驱,会不会也是这样呢

网友:
你只接CPU和内存开机看下是否问题点还是一样,排除一下是不是其它接口引起的

网友:
开机键在显卡上 没办法摘下显卡来试。摘下来就开不了机了

网友:
主板上有的啊,怎么会没有呢 ?仔细找 一下一定有的

网友:
跑电路!
不过估计是BIOS问题
测试下好坏!

网友:
1硬盘  2电源  3清BIOS  4台 式的看一下板子上有电容鼓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