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白屏

楼主(2008-10-15):
经常看见论坛上各位修液晶白屏都是屏上面保险后面的电容短路,请问一下电容的对地阻值是多少才正常呢?你们是怎么判断的。

网友:
液晶白屏在整个屏的问题上应该是比较容易修的.了解屏的各组工作电压的产生过程是非常必要的.至于短路问题,这个就更好判断故障点了.

网友:
我的BENQFP91G+屏上保险烧了,量保险后电容的阻值是300多(蜂鸣档)不知道正常不升压芯片用的是ADD8754A

网友:
300 肯定不正常 你自己算一下电流就知道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I=U/R.........,

网友:
二极管的 正向值才400-500 .300 已经近乎短路了

网友:
是短路了,我反升压电感撤了阻值就正常了有1000多了,觉得是ADD8754和升压的一个小场管坏了,都很烫。又没有换的,就不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