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6000本子主板跑d4接着就自动断电 求救

楼主(2008-10-15):
asus a6000本子主板跑d4接着就自动断电 ,今天接了个本子,用户说自动断电。我插上测试卡开机,发现跑到d4就停了,接着断电,屏幕不显示,有时能启动开不过试了一下午就启动开一次。。本人新手不知道问题出在哪?请教一下大家。给一个思路!
不显示
主板

网友:
如果是AMD的CPU,那麽顯卡易虛,而且不易做好,即便好了,隔一段時間後還可能舊病復發

网友:
D4是不过显卡呀!做显卡或北桥!

网友:
最新发现,用手按住cpu散热片就能正常,不按不正常。用一角的硬币垫在了cpu和散热片之间试了一下午正常了 。不知还坏不?是不是cpu座虚焊了

网友:
今天正好作一台华硕的, 也是跑到D4就停. 后来用手按着CPU供电芯片, 就可以跑下去. 可能和CPU供电有关.

网友(2008-11-18):
我手上也有2台这个A6000 还没有好 .....

网友:
这个机器大多是CPU座空焊

网友(2009-03-11):
就是CPU底座空焊了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,座子空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