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31不触发

楼主(2008-10-15):
我今天修了一台x31机器,问题是这样的——一开始机器是可以亮的,我把北桥加旱之后就不x31了,待机正常。3V和5V多出来了。可就是不触发。哪位大哥指点一下,小弟莫齿难忘!

网友:
改正一下,加旱北桥之后就不触发了!

网友:
前面不是有人说了吗。有个C683的1.2V的电容。你看看。

网友:
不会是加焊短路了吧,更换北桥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