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61,无光驱,无启动盘安装系统

楼主(2008-10-15):
朋友拿来一台X61,故障进不了系统,无光驱的本,U盘启动兼容性不好,老出错.下面提供一个简便的方法,本人试过,真不是一般的爽.
准备:1、正常启动的台机一台,把常用的系统GHO文件拷入硬盘任意目录。
        2、下在一个叫“诚龙网刻”,网上很容易下到,这程序强就强在,只要主程序在正常的台机上运行,就可以扫描到客户端,客户端机子只要能开机,而且网卡是好的就可以,所有操作在正常的台机实现,说白了就是在台机上完成本本的GHOST过程。
        3、交叉网线一条,可省掉交换,直接两机相连(如果不会做交叉网线,就用一个小交换机把台机和无光驱本本通过对等网线连起来也可以。)
过程:
PS:如果出现扫描不到客户端的情况,只要重启无光驱本本,并选择网卡启动就可以了,网刻软件下载地址:
http://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72631-1-1.html
看到很多朋友说网刻不成功,补充一下网络和IP的设定:

会员7082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:
呵呵。上次就因为手里没有U口光驱少收个做系统钱。后来一来气弄了个U口光驱用呢。看来这个比买个光驱还要省。呵呵。楼主强。。

网友:
电脑真是无奇不有啊  学习

网友:
这个真不错,不要拆硬盘了。

网友:
如果你机子不支持网启。比喻那些老机器。根本支持不了网启的。又不支持USB光驱启动。那要怎样做呢?

网友:
你好?你给的网址不好用呀,下载后

网友:
hen  b  cuo  d  banfa  a

网友:
IBM X61的本本,除了用网刻,用普能的USB光驱也可以装系统.
普通USB光驱,用硬装,不要用GHOST.虽然慢点,也可以装上系统.

网友:
真不错,找台机器来试试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,又学到了一种装系统的方法了.

网友:
早就有的方法了,网吧装系统很多都是这个

网友:
以前只知道拆硬盘,看来现在不需要了,找个机器试试看

网友:
这个办法好..又学到了一招......以前遇到没有光驱的都是把硬盘拆下来弄的.现在不用拆了.

网友:
支持!方法很不错,软件功能也很强大,值得学习!

网友:
嗯!这个方法不错,比用U盘或移动硬盘启动更方便!!

网友:
运行了一下  怎么把 我的IP给改了啊~~~

网友:
这种需要pxe的支持啊

网友:
我试了一下,壳以看到GHOST的界面,但是提示错误,代码是  application Error 505   是什么原因啊???

网友:
我想找这个东东好久了,真的

网友:
刚刚试验了下方正的机器,没有成功 不知道什么地方操作有问题

网友:
我试了  也是X61的 机器 没有成功,是不是还要设置IP ????不知道那里的问题??

网友:
这个不错,好多网克工具,不知道那个最好用那

网友:
其实也不用硬装啊。昨天才装好一台X61,只要手头有IDE转USB接口(这玩意儿几十块一个),把它接到台机的光驱上,接好电源,进本本的BIOS,识别到USB光驱后,设定它启动即可,同样也可以GHOST的。
但有的老本本能识别USB光驱启动,但不能GHOST,就只好取下来或用上面的办法硬装。

网友:
我试了  也是X24的 机器也 没有成功,是不是还要设置IP ????请教了,

网友(2009-04-07):
这样也行!

网友:
真的很久没装过系统了,呵呵~

网友:
网刻不错好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