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高手飞利浦行管BU2527AF带阻尼还是不带

楼主(2008-10-15):
请问高手飞利浦行管BU2527AF带阻尼还是不带,网上查出来都说是不带阻尼的,但我量那个短路的BU2527AF发现B和E两极有25欧的阻值,怎么不是0欧,CE极是击穿了是0欧,

网友:
BU2527AF是不带阻的!其实管子带不带阻,你从电路上就能看得出来的!

网友:
这个BU2527AF是不带阻尼的

网友:
问这个问题应该首先想一下你在平时维修彩显中,除了老式的14寸,你见过带阻逆的行管吗?

网友:
哦,你们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,

网友:
17寸的ACER好像有一个是用带阻尼的行管。

网友(2008-11-23):
后缀:AF(开关管);DF(有阻尼的)
BU,好像应该是欧州的,比小日本的标的高,但质量好(1500V 12A 60W)
可以用2520A(10A),C5411(我们这大部分都是假的),5929;5387;3997/3998;J6812;4522;C4504(9A,好象小点)

网友(2009-01-04):
那如果把2527AF换成,2527AX不知道行不行?

网友:
谁给我个5S0765的引脚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