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845G主板故障,返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08-10-15):
1类:通电CPU风扇转、但黑屏,4个debug灯都没亮
Dell 4500S 845G主板,应该是Award Bios,通电自启动,不需要开关信号。用诊断卡,电压都正常,IRDY和Rst灯都灭,主板发出1长1短警报,诊断卡代码: FF 1E,主板上的4颗debug灯都没亮

   查诊断卡说明书:1E为测定系统存储器大小,并且把字和CMOS值比较,1长1短警报为RAM或主板出错,但是内存是好的

2类:正常使用,但断电后再启动,总是提示主板电池电压低,要重新进bios设置参数。(注:电池是好的)—————已解决

网友:
回答2类:1.COMS电池座问题
              2.跳线帽问题
              3.COMS电路中有电容漏电!(追线解决)

网友:
1、主板的供电部分有问题。。。可能就12V正常,要不风扇不会转。。

网友:
COMS电池座下面有1个或2个小的三极管坏了``换上就OK

网友:
问题2已解决,发现主板电池座+极输出端少一电阻(标示R231),找相同主板查为R102(1K),焊上就OK了。只是换上的是0805电阻,比原来的大,焊得难看了些

网友:
有没有人指点下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