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!ASUS A8N SLI DELUX 2条内存槽不能用~~

楼主(2008-10-15):
ASUS A8N SLI DELUX ,靠近CPU的两条内存槽不能用,插内存45-50挡内存,插另外2个槽开机正常,测供电2.6V左右,VTT 1.31,2条系统管理线电压正常,6个时钟点频率波形正常,到CPU的AD线阻值正常,换过32.768,刷过BIOS,现在就差换IO和作CPU座了,难道真的是CPU座空焊了吗?我大力压过CPU座,没反应~~~因为有2个槽还能用,所以不敢冒然作CPU座,怕作了连用都不能用了~~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的问题``

网友A:
看下内存槽插针有不良的没有,否则就是北桥有问题

网友:
管理总线电压阻值相同,且AMD的平台,内存跟CPU座有关,跟桥没什么大关系了吧,NV的二合一桥

引用 网友A:
看下内存槽插针有不良的没有,否则就是北桥有问题

清理过了,而且同时2个槽一起有问题,是一组的感觉不象槽本身的问题

期待有过解决经验的朋友来点拨一二~~

网友(2008-12-04):
多半是CPU故障
05年上了A8N-SLI  AMD3000+ 一个月后出现与楼主同样故障。因在保,主板送华硕维修站,换了一块主板还是一样(但新换的声卡没有杂音了,还是没有白换),最后查资料,AMD64 内建了内存控制器并且是双通道的。由此推断可能是CPU内存控制器一个通道有故障。带上全套机器到AMD经销商处说明情况,开始他们也不信,说点得亮说明CPU是好的,最后我建议他们试一下,结果证实是CPU问题,只好给我换了一块(顺便说一下,CPU可能是我给超频弄坏的,谁让它的卖点就是好超),现在这块CPU特好超,不加压(1.4)长期工作在350×8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