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MOS管发烫问题

楼主(2008-10-15):
故障:主板CPU供电烧了一相供电的MOS管!
处理方式:代换两个上下管后电压正常,板能跑码~!
问题:代换后上CPU跑码烧了的那一相MOS管严重发烫!!再次代换也一样,换了相连的电感,电容也不行!!
        把其它相的元器件调过来也还是烫,用别的板上的全部上下管相对应全代换过来也还是那一相发烫!!!
        问题始终没解决,请问还有什么处理方法?为什么会这样子

网友:
主供电电路上一个MOS管坏了要全换吧

网友:
把CPU核心供电的地方的MOS管全换了.........

网友:
1.5V的MOS管烫,就应该北桥有问题```如果说是12VMOS管烫``有可能是电源IC有问题了```

网友:
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
电路出故障,容易把相连的元件都损坏
这个故障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输出不平行,导致一相MOS管发热
个人意见,仅供参考

网友:
CPU的MOS换了。。?

网友:
大家请看清楚一下,我只是在说CPU供电电路上的MOS管!!
其它地方都正常的!!!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和激励器是什麽型号换一个试试

网友(2009-05-25):
我也遇到一例这样的故障,主板是升技的BG-72,三相CPU供电,一相供电的官烧掉,换好能工作,就是严重发烫,换过驱动IC/RT9603不行,再换电源管理RT9648也是一样发烫。无法解决问题,正在研究中。

网友:
可能是电源IC有问题,或北桥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