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容问题。。

楼主(2008-10-15):
想问个关于电容互换的问题,就是什么样的电容可以互换,大家一般选择的话,耐压一样,还是微法一样的换?(当然是值不是相差很大的条件下),比如一个330UF16V的坏电容。手上有470UF16V---330UF35V的两个电容的话该选哪个更合适?

网友:
还不是很清楚,能不能详细点,我看有人说太大会发烫。。。

网友:
用470UF16V最合适个人认为

网友:
等不及了。我换了一个330UF35V上去。。唉不拆了。板子太差焊点都快掉下来了。好像还是无铅锡,太难焊了

网友:
正確替換~~舉例"

470uf/16v --->可用470uf/25V or 470uf/35V

1000uf/10V--->可用1000uf/16V or /25V or 35V

我個人是不建議~替換容量不同的電容!~

另外還要注意~電容的體積大小~不要差太多!~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