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本外行请教 初级开关管代换原则? 为什么这个输出不是12V?

楼主(2008-10-15):
基本外行啊    折腾一台老的AT电源,没弄好导致初级开关管、整流桥击穿, 因为开关管C3039和C4106手里没有
(非专业维修人员),就拿了一对石英射灯里面的MJE13003代替,我认为都是NPN的管子是有可能工作。

替换后,基本没有输出,5V只有0.3V 12V只有4V,量TL494
VCC12V(Pin12)
参考4.89V(Pin14)
反向输入2.5V(Pin2)
同向输入0.7V(Pin1)
死区0.05V(Pin4)
两个输出端1.28V(Pin8,11)
个人认为494在工作了,但没有电压输出。难道是替换的开关管功率不够(我觉得即使功率小也不至于啥都没有哇?) 或者还有别的毛病?

请问以下3个问题:
1:494各脚电压正常?
2:开关管替换的基本原则?
3:我这么替换是不是很危险

网友:
买一个二手好的才十元。有价值吗?

网友:
我不是为了修它,是想改造!

昨天没弄好,自己给弄坏的。 经过刚才一番折腾,发现是推动开关管的NPN三极管也坏了,C1959,手里也没有,拿9013代替!

现在的状况是能工作,5V输出基本没问题,带50W负载都没什么问题,但12V端不行,有电压12V,但连个灯泡都带不动,一接上整体电压下降,5V下降12V也下降,这我就不知道该咋搞了!

网友:
替换之前,最好先查查手册.

网友A:
同意楼主所说 不是钱的问题只是想把技术提高  如果13003功率小的话可以试着用13007换(石英射灯里面)等待你的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意楼主所说 不是钱的问题只是想把技术提高  如果13003功率小的话可以试着用13007换(石英射灯里面)等待你的经验

换成13003后,又出现新状况! 一个发烫,烧了。

记得翻前两篇帖子,TL494的工作电压有27伏的,但我这个甚至到了32伏!

我比较奇怪它的供电方式,它也是12V通过一个二极管引出来的,可电压为什么达到两倍以上? 即使12V输出电压是12V了,它的输出也还是两倍以上,甚至达到38V! 它是给TL494供电的,通过一个22欧电阻,测量TL494电压高达32V之多。  我试了加个7812稳压,毛病依然,不一会儿一个开关管挂掉了。

电源是老的AT电源,只有5,12V,而且都是独立绕组,这台电源是我92年买的286上的,那时候286可还是极品呢

网友:
主电源开关管:可以用D4242(400V 7A 功率40W),13009(12A 700V);13007 (8A 700V); 1815;3039 (4 A700V 70W) 3822 (8A 500V 25W)等

AT得也修?你学习学习就行了,你花的精力,成本已经大于这个电源自身的价值了

电脑城这样的最多卖到20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