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主板的奇怪现象

楼主(2008-10-15):
最近我平时玩的板子出个一种奇怪的现象,搞了几天也没解决,发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,有遇到过的朋友一起研究研究,有高手明白问题关键的给指条明路...呵呵

关键物品:CY2 766,图拉丁1.0,顶星694XT主板

奇怪现象:1.一上来就用  图拉丁1.0+顶星694XT主板的组合 开机黑屏,CPU风扇正常,不自检
               2.下面用   CY2 766+顶星694XT主板的组合 开机一切正常,系统正常进入
               3.然后再把 图拉丁1.0 装上,OK开机一切正常,系统正常进入....郁闷
要说明的是:我每次只要一上来用图拉丁1.0+顶星694XT主板的组合肯定,开机黑屏,但是只要用CY2 766按上开下机,再
换图拉丁1.0肯定能正常了,这就是我的疑问,现在问题肯定是出在主板上,但是为什么每次都要CY2 766开次机才行.....
哪位高手帮下忙,有知道的给条明路.

我是玩超频失败之后出现的这个现象.

网友:
刷个BIOS就可以了``

网友:
能说下为什么要刷BIOS么,我的板子可以用T的CPU,原来一切正常

网友:
CPU座子有氧化现象

网友:
我开始也以为有想过,有可能因为是接触不良的问题,但是我没找到CPU座的各个点的具体电压等数据,所以只用万用表测了下通断,都没问题.....郁闷
关键是为什么用CY766就能正常,而一上来用图拉丁就不能起,必须要766带一下才好使

网友:
顶一下别沉下去了~~~大家帮忙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