版主帮我分析下W83303D工作原理

楼主(2008-10-15):
此板升技AN7,有时开机没显示,有时又可以。开机不显示时,电脑会自动掉电,现象为CPU风扇停转,这时再按开机键又可以开机,故障又重复。反复几次幸运的话可以开机,只要能开机运行几个小时都没出问题。
  经检查,开机不显时,内存电压为1。2V左右,有时为0。65V,当开机正常时为2。65V,也就是说内存供电出问题,时有时无。跑下线路,是由2个60N03L大场管供电,同时还供电给w83310八脚贴片。首先,大场管D极,电压为3。3,保持不变,G极正常是为5V,不正常时为3。3左右或者0。6左右,这时输出就为1。2V或0。65V的内存电压,这么低的电压就不能为内存提供正常工作电压。
再从2个大场管跑上一级,D极和G极的电压同时来自一个W83303D的集成IC,初步检查,以为是这个IC不良,换了试开关机几次都正常,以为没事了。第二天再开机试下又是同样问题,说明真正的原因我没找到。发一份W83303D下来,自己水平有限,寻求帮助。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G极电压控制电压时有时无,不知怎么展开,请版主帮弄下。

网友:
检查 40脚的DDRDET# ,这个是内存模式检测引脚,看有无直接接地,直接接地,为DDR1模式,输出2.6V电压。

另外就是检查19脚和21脚的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,我检查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