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航嘉冷静王LW-6228电源中R6及R6A的阻值型号

楼主(2008-10-15):
航嘉冷静王LW-6228电源中,二个13007管及保险烧坏,同时将电阻R6、R6A、R8和R8A也烧断(这4个电阻为贴片电阻
),其阻值型号也看不到了。请知道的高手说说这几个电阻的阻值型号是多少。
附:航嘉冷静王LW-6228电源实物图及印刷电路板图。

网友:
没有人知道这二个电阻的阻值型号吗?

网友:
这两个是并在一起的,1R1的阻值

网友:
其实这个可以对照长城的电源,差不多的,是不是用在联想的电脑上面的???

网友:
电阻R6、R6A、R8和R8A?
做什么用处。也跟这学习

网友:
都是3.9欧姆。
:lol :lol :lol :lol

网友:
推动电阻
刚修的,有高频叫声的电源,是两个 2。2欧姆的。

网友(2008-11-27):
我找了个航嘉冷静王lw-6228的电源,上面的R6,R6A,R8,R8A都是2R2的电阻。太晚了,可能你都修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