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DA915主板的通病

楼主(2008-10-15):
遇到很多张ONDA915主板都在装上CPU的时候插上12V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,把12V拔掉开机风扇一直可以转.但不显示.查12V未短路.于是把CPU取下,再插上12V开机风扇一直都可以转.典型的CPU保护故障,查外围没有任何芯片短路.怀疑是调整或者北桥有问题,可惜都在质保期内,没发做实验,只好叫用户全拿去质保.在这半年中所接该板全是这毛病,其他问题都没有,会不会是该板有什么设计缺陷呢

网友:
可能是内存电路有问题或北桥

网友:
应该是IO和北桥的问题吧`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