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不跑内存,怀疑是北桥?可怎么测啊 ?

楼主(2008-10-15):
麻烦指教菜鸟,排阻,虚焊都排除了,下来就怎么测北桥啊?
戴尔

网友:
首先要确认是不认内存,还是不过内存.如果是不认,先刷BIOS,如果是不过那应动态电压测量.

网友:
内存I2C 还没量嘛!

网友:
时钟芯片可能有问题。

网友:
DELL 内存问题遇到很多,不过从来都是清洗一 下,加焊一下搞定的,还没做过桥呢。

网友:
為什麽不說明具體型號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