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换灯管的方法

楼主(2008-10-16):
联想液晶:LXH-WL19BH 晶冠出品。四个灯全不亮。这个坏的够彻底。报故障,报价,留电话。客户也不急拿。故照了几张照片,发给大家交流一下。不知各位前辈是怎么换的。自认换法还比较安全,目前无一失败。

网友:
很好,图文并茂,又详细。

我第一次换灯管,也是这款。4根灯把我换得够呛的,要是能早看到这篇文章,当时就不用琢磨的那么累了

网友:
一直找不到好的换灯管的方法。以前都不知道从何下手。有时还弄断。现在有这种方法。下次试试

网友:
很详细,谢谢楼主,再请教一个问题拆的时候如果,高压帽坏了怎么办?感觉很容易拆坏。幸亏我旧机子上拆了一个。这个高压帽有货换吗?

网友:
LZ换灯管是不是一定要焊灯管的脚的吗?我没换过,没有像日光灯一样用插的吗?

网友:
很好,很详细的教程。赞一个!

请教LZ:这么拆偏光片就直接拿下来了?偏光片不是贴在液晶玻璃上要撕才能下来的吗?
我想换个偏光片,是否也要象LZ拆得这么彻底?

网友:
请教LZ个问题:

不是说17寸的液晶至少有4个灯管吗?可是我拆开我的液晶看只有两个大口的高压接口?莫非只有两根灯管?还是一个插口接两根灯管?就是淘宝上有些卖灯光的说一组两支灯管?

网友:
楼上的,这是四灯大口的灯线接口,两个灯管用一个低压端

网友:
换灯管多少钱啊,我换最低130

网友:
请教LZ个问题:我家联想液晶也是这个型号的,开机时屏幕总是闪个不停,像日光灯一样,过一会后不闪了,但是屏幕底部变暗,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换灯管就可以了?(一个星期前送到联想维修点修过,不过就好了7天..想自己弄下)

网友A:
LZ拆的够彻底 能不能不动那层薄纸把灯管换下来,这样个人感觉装好容易漏光,高手们出来现身说法 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拆的够彻底 能不能不动那层薄纸把灯管换下来,这样个人感觉装好容易漏光,高手们出来现身说法 谢谢了

我觉得这样拆彻底了反而不会漏光。以前换过笔记本的背光,如果不拆彻底,很容易弄得灯罩变形,这样就肯定漏光了。

LZ这种拆法灯罩不会有损伤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朋友夸奖!
回7#朋友:你说的“高压帽”只要拆法得当,是不容易拆坏的。除非烧坏了。
回8#朋友:你如果换过就知道了。是要焊的。
回9#朋友:你和我所说的不是一个东西。你所说的我也没有换过。
回14#朋友:欢迎你来到维修基地。联想这批液晶都有这个毛病。灯管容易老化和坏掉。你再到维修站修修。如果太贵可去当地的维修点修修。
回15#朋友:只要安装正确是不会漏光的。

网友:
对背光部分的各个部件名称,我也知之甚少。今天找了个图片共同学习。

网友B:
我正好今天第一次换灯管,一模一样,是海尔的,看着老师的方法做,可焊完灯管了发现没上热缩管,又拆下上了管 ,结果又发现两根灯管打了扭的,又拆下来重换了一下 ,唉,终于大功告成,然后接着装,屏装好后我要插线再试一下,可又发现灯管方向错了本来线在右面可我装到了左面,  唉!没办法明天再返工吧,

网友:
21楼的朋友。看完你的回贴 和我以前一样。热塑管一般我是不上的。只是对烧黑的橡胶帽才用(上面的配图主要是烧焦了才用的),起到绝缘的作用。今天又换了一个联想的灯管。装上热塑管反倒不好用了。热塑管比较硬,橡胶帽中的电线不好折成直角,从而如同把灯管给加长了。这样勉强装进去也容易变形。故又拆掉了热塑管。装回去,立马严丝合缝。
前面没有想到这点。有误导之嫌。见谅!

网友:
这种方法比较麻烦.很容易出问题.我们换灯管一般就把灯箱抽出来就可以了.不好抽灯箱的.就直接把灯管抽出来换.这种更快更安全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正好今天第一次换灯管,一模一样,是海尔的,看着老师的方法做,可焊完灯管了发现没上热缩管,又拆下上了管 ,结果又发现两根灯管打了扭的,又拆下来重换了一下 ,唉,终于大功告成,然后接着装,屏装好后我要插 ...

你强!这么折腾几次很熟手了啊!

网友:
关于管座问题. 碰到烧坏的 .我一般都先直接焊线上然后用高压硅胶填满 借口部位.等硅胶固化以后就很安全了.这样即简单还安全.不然那个部位以后还要烧坏.

网友:
你这个灯管换好之后  四角 好像黑,是咋回事啊?

网友C:
我一般都在用打洞换灯管~
因为这些膜怕脏~拆的时候也要心细~怕麻烦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一般都在用打洞换灯管~
因为这些膜怕脏~拆的时候也要心细~怕麻烦~

打洞换灯管,这个方法很不错. 指点指点成么?

网友:
我一般都在用打洞换灯管~

用打洞换灯管的师傅,请教一下具体方法。谢谢

网友:
呵呵 那个打洞的师傅跟我一样,我也是这么做个的,不过那个液晶是改装的液晶,因为屏和外壳是用软胶胶着的,很麻烦下屏,我就在外壳的外面打了个洞,把灯管抽出来换,又快又方便  ,呵呵 以后换也方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