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 170s6 高压保护

楼主(2008-10-16):
4灯高压电源一体板,其中有一组输出接灯管不亮,导致另一组亮一下就保护。

只接正常这组也是不行,是平衡保护了?

高压部分是采用BIT3193G 方案,加一个NMOS 和PMOS 组成半桥推挽驱动电路。

我把BIT3193G的ISEN接5V后,另一组灯管可以正常一直亮了。看来是因为BIT3193检测到电流太大了,

才导致保护。。。

因为是同行转过来的,换通用高压板成本太高,只能尽量修好原板。。。

请教各位师傅指点一下,或能提供一下BIT3193G相关的应用电路图。。

先谢谢了~~~

网友:
如果不是电源高压一体板还是换个通用板吧,省下时间做别的。

网友:
坏灯管那组接20欧试试看

网友:
换个通用版板  不就可以了吗

网友:
很正常 啊 高压线圈短路或开路 都可以造成 过流保护.你自己肯定已经检查过推动管并 肯定它们是好的了. 你自己也说了可以强制点亮一组管子.说明电源部分没有问题.这样怀疑对象就剩下 高压线圈和灯管了.

网友(2009-06-16):
我正在碰到这个问题,还无法解决

网友:
这样也省不了多少,换个板省时间可以做其它的

网友:
这个机器。我记得好像。高压变压器。坏得很多啊。你量一下高压变压器阻值看。很有可能有一个开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