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讯景AGP6600显卡黑屏(已解决)

楼主(2008-10-16):
有信号过显示器  灯边绿了 ,黑屏
这样的问题应如何下手解决?

刷BIOS搞定

网友:
虚焊了?BIOS?我也不是很清楚啊.一个个排除试试啊.还是反面掉小东西了,仔细看下

网友:
你确定是显卡的问题吗?我遇到过一次是CPU的问题哦...

网友:
这样无法说明白,给点详细的资料

网友:
高手来说说。。。

网友:
BIOS问题。。已解决

网友:
可以传个BIOS上来吗?
我这有张也是等BIOS的

网友:
LS你要的BIOS  看看合不合适吧  。。

网友:
呵呵我这也有一张客观问题一样的显卡待修呢,铭瑄7300GD3 256的,绿灯亮,显示器灯管亮但屏显黑色无任何字符,系统可以进,我正在怀疑AD转换芯片的问题呢,听你讲先刷刷BIOS试试吧

网友:
我仔细看后,能显示,只是暗的快看不见了,这是什么故障啊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请问楼主在显卡黑屏的情况下怎么刷BIOS啊?

网友:
那就要用PCI卡起动,来代着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