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107s5行幅偏小,可调范围小

楼主(2008-10-16):
飞利浦107s5行幅偏小,可调范围小,请各位师傅多多指点

网友:
飞利浦107T21 中的PH C15是什么2级管

PH C15是什么2级管。参数多少

网友:
查下逆程电容看,有时候最简单的往往被遗忘

网友:
这款显示器的行幅管控制电路上的瓷片电容很容易出问题.可依次断开看故障是否有变化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