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捷F级SF为什么总是会报这样的错,很多盘都是这样?

楼主(2008-10-16):
前面一些信息没有上传;坛子上传不了这么多,所以我只上传了报错部分信息,下面我以上传了全部的日志,请朋友帮我看看问题的所在?先谢谢了,

网友:
NO LOG需要修复。

网友:
请问LOG该如何修复呢?谢谢了

网友:
个人认为LZ换个固件试试

网友:
我换了好多的固件了;一样的问题;就连M14的换成S15的都试了。一样的问题呀。好是郁闷呀!

网友:
砍头再做。应该可以。

网友:
要是40G的盘;我想砍头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了。我就是郁闷为什么这么多的盘都是这样的问题?

网友:
如果你做的F级还是这样请扔了吧,
T5就这样,N2的时候是不是出现了错误?

网友:
.7 40G
是单头盘,怎么砍

把TEST02  发上来看看吧

网友:
有的F级可以
即使没有也到08就可以停了
扫描OK
但是,没有LOG的盘怎么修

网友:
通过一些特殊的组合指令,可以修复一部分LOG不全的,但是花去很多精力和时间,修复成率也不高,我的建议是降低磁头密度,重新校准,结合F及重新定义,是的,我是说在适当的时候,可以按F及修。

网友:
更换个带BIOS的板子,在校准。

网友:
会啊,基础方面可能有点竞争力,找东西可能算可以,其他都没有竞争力。

网友(2009-02-22):
太有才了  单头你也要砍   你比我还有才

网友:
Enter Drive S/N  5JX13579
Enter Packwriter S/N
T>N2,,22
T>No valid SeaDex script in buffer.
Begin Test 02

你第二个SN没输入!
其实最好是F级引导完成后,先在8级下C20让它自举出SN,不行才自己手工输入一个,再从2开始跑。

夜雨十三天:
第二次是确认SN,这个随便输入就可以了!
C20是用来修复GC2错误的!如果没有SN校准时会提示的!

网友:
不知道好高手能说一下怎么修LOG,在线等

网友:
!!! Adaptives corrupt !!!
貌似你的固件错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