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rst测试结果不明白,求教:

楼主(2008-10-16):
用RST软件测试一DDR128M内存。走到JUMP项时,全红,其它项能过,都绿色的。请问这个结果是不是全坏块呢?
附图:

网友:
哈哈,估计是全坏了,我也碰到过这种条子,威刚的,不值碰到一条

网友:
晕 是板的问题!

网友:
是主机板不行!!!!

网友:
是用的默认的选项。
是不是内存的板子的问题。
还是我用来测内存的主板的问题。用的是SIS650的板子。

网友:
用默认的选项吧,可能你选错了

网友(2009-07-28):
应该是板子痒化造成

网友:
兼容 性问题,换低端主板试

网友:
你把颗粒全部加焊一下,或刷一下SPD在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