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ESCOM显示器图纸

楼主(2008-10-16):
一台WESCOM1770ED显示器,次级有短路保护现像,怀疑高压包损坏,现已更换,但故障依旧,向高手学习,并希望提供该机电路图,多谢

网友:
断开行供电后就不保护了,在路测量行管电阻正常,唯有高压包值得怀疑,但更换后依旧,向你学习.

网友:
此包我是常坏的,如果你不会测直接更换吧!!!
弄号应应该是!0252M此包应该是单聚焦的

网友:
但现在换了包故障还是依旧,求教!

网友:
那你查查二次压电源取样电路看看,,应该是这包上反馈过来的!!!

网友(2009-04-18):
请问本机的二次电源取样电路是从高压包第几脚反馈过来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