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屏画面暗且有模糊

楼主(2008-10-16):
明基Q7T4   17液晶,画面暗且模糊,按键不可调.有时"出现亮度及比对度"调节框.哪位大虾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?怎么解决?

网友:
按键是不是有坏的,先看看吧。
模糊能不能是把亮度和对比度关掉了。

网友:
先换按键!再调一下对比度和亮度!基本就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