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法打开D盘,提示参数不正确

楼主(2008-10-16):
我的硬盘是迈拓40G的,有一次重启后,就进不了D盘,提示:参数不正确.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解决.谢谢!!

网友:
比较急,在线等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d的分区表或信息表的问题。

不要数据可以试试再磁盘管理中重新分配。要数据的话需要具体分析错误的位置和具体的改变。

网友:
病毒!试着用dos或者资源管理器打开

网友:
资源管理器也同样打不开.
我把硬盘接到另一台电脑后,电脑变得很慢,同样打不开D盘.
用FinalData可以读到里面的数据,但读到一半时,FinalData就会被自动关闭
用EasyRecovery 的高级恢复,也能读到数据,但不全.

烦大家帮帮忙提供些解决的思路.谢谢!!

网友:
基本可以确定你的d区的信息丢失的比较多。需要手动调分区表和信息表后才能恢复。

如果finaldata无法扫过去,一般说明错的地方太多了。

在北京?在北京可以找我恢复

网友:
我是学硬盘维修和数据恢复的新手,其实这硬盘的数据并不重要,我只是想通过它来学习.

请各位高手帮帮忙,出出意见.

网友:
你这个问题与我昨天这台电脑一模一样,也是挂到别的硬盘上电脑很慢慢.

我最后是用PQ格了他,再用恢复软件恢复过来的,但是有一些资料还是没找出来

网友:
很慢的话一般是硬盘有坏道了,NTFS格式的话应该是MFT的的问题了

网友:
你可以先修复分区表,有软件可以的,还有弄好了再用PQ检查下,应该没有什么大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