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寸IBM维修浅谈。

楼主(2008-10-16):
昨天接一15寸的LCD。故障为开机几分钟后就黑屏。黑屏时指示灯颜色正常,里边也没有图象,说明灯管没有问题。感觉是里边的12V滤波电容,打开后没有发现有损坏元件。茫然中.....开壳试机,等待毛病出现。点2个多小时都没黑屏。怀疑是有元件老化现象,于是拿热风枪逐个元器件加热。当吹到高压板上的4431(一个8脚的IC)时,黑屏了,心中大喜,因我地方偏远,这个元件手里暂时没有,所以拿了一个通用板,安好位置---跳好线---开机---故障消失..............剩下的就是收钱了。!

网友:
晕,就这么维修的啊????

网友:
机器年头太久,元件容易出现热稳定不良的情况。
我也没有办法的办法。

网友:
用最低的成本,在短时间内找到故障件。
LZ有没想过如果你正好有这个IC,而换上之后还不行~~

网友:
如果有的话,我一定会换上的,然后再加热。
毕竟我们是做维修的,主要的还是修(换好不算修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