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的一些故障

楼主(2008-10-16):
原创]HP笔记本主板维修配件及通病1:HP-dv1000主板--集成显卡
       此主板适用于3款笔记本,包括DV1000(14宽屏),V2000(14宽屏),和M2000(15普屏).
   此款主板由上海*****电脑生产.在工厂代号为.ct1有以下一些常见的问题:
       1:不加电即按开关键没反应,电源指示灯也不亮.
             这种情况最多的是主板没有18V电源,那是因为有电容短路导致的,只要把电容拆了就可以了.
       2:不能上网
             插上网线没反应,本地连接打叉,在设备管理器里能找到网卡 ,这种情况最多的是主板上的网卡(RTL8110S(B)\8100C)芯片坏了.
        3:外接有声音,内接喇叭没声音
             这是主板上的一颗芯片坏了,它是用来控制内,外接喇叭切换的.当没插耳机的时候,这颗芯片发出个低电平(0V电压)给功放使其工作,让喇叭发出声音.相反插上耳机,那就是高电平(3V)使功放不工作,直接由声卡让耳机发出声音.
        4:不充电
             充电灯一闪一闪的,在 "开始"菜单-控制面板-电源选项-电表 不显示充电.这是主板上的一颗电源控制芯片MAX1772坏了.

网友:
笔记本的案例

故障案例1:
compaq 1800开机无显示,有“嘀嘀”报警声。打开内存插槽,更换内存,故障排除。
故障案例2:
sony gr250 一开机在dos状态下,有蓝颜色的横竖交*的条纹。进入windows2000系统后故障依旧,外接crt显示现象和液晶显示器相同。而且常有死机现象发生。此时打开机器,将显卡板拔出后重新插入(此种机型显卡板与主板是分离的,通过蜂窝插槽连接),用力把板压匀,故障排除。这种现象为显卡接触不良造成的花屏,笔记本电脑出现这种现象时通常需要对显示芯片做bga焊接。
故障案例3:
compaq n800v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,系统反复自动重起,摸机子底部特别热。打开机子内部并加电检查,cpu风扇转,但转速较慢,待机子进入系统后手摸u散热片的温度越来越高,风扇转速没有任何变化。风扇转速慢,不能及时把热量排放出去,导致cpu温度过高而反复重起。更换cpu风扇,故障排除。
故障案例4:
sony grx700按下电源开关无任何反应,插入电源适配器,电池充电指示灯也无反应。拆机测量dc-dc分配器电压均正常,检查开机3v电压,对地电压为0v。这时故障现象可以判断为bios保护故障,需把bios备份电池拔下,短接两个引脚1~3秒。然后把bios备份电池装好,开机检测,故障排除。此种故障在sony机子上是最常见的,尤其是受到外来强脉冲电压的时候。比如说,电池和电源适配器的突然拔插、外部造成的内部电路的短路等。
故障案例5:
sony gr100开机正常,用一段时间后屏幕背光出现闪动。怀疑液晶屏的背光高压板性能不稳定造成,更换一块背光高压板故障排除。
故障案例6:
联想 e200c开机,出现图标后就死机。拆机将bios芯片更换,或者对bios芯片重新刷写新的程序。此类故障多为bios的损坏主机无法完成自检造成的。
故障案例7:
compaq x1000无法进入系统,将硬盘格式化重新安装系统后,还是无法进入系统。将硬盘用format命令格式化并没有发现有坏道。更换一块硬盘安装系统后故障排除。事后用测试软件发现在刚才的硬盘里有坏道,所以导致硬盘无法使用。
故障案例8:
sony 505ls开机后发现液晶显示器上一半可以显示,下一半则是黑屏。像这种情况很明显,更换液晶显示器后故障排除。此种故障的液晶显示器维修起来困难较大,需要一定的专业设备才可以。
故障案例9:
ibm a21不能对电池充电,单插电源适配器无法开机。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。拆机检测发现电源适配器插入口脱焊,补焊后故障排除。
故障案例10:
ibm r32 开机后液晶显示器无任何显示,但电源和硬盘指示灯工作正常。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。怀疑液晶显示器数据线损坏,更换液晶显示器数据线后故障依旧。更换液晶显示器,故障排除。此类故障多为液晶显示器损坏。如果无法确定,可以更换液晶显示器来检测液晶显示器的好坏。
故障案例11:
ibm r40开机出现0175报错,这种故障是ibm机型特有的。解决这种故障常用的方法有两种:一是用专用的软件对flash重新刷写;二是把flash芯片更换(必须找到同一种型号的机器)。flash内部写了许多程序,如果只是更换一块空白芯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
故障案例12:
ibm t30 66 能开机,电源指示灯亮,硬盘灯闪亮。屏幕无任何显示,而且有报警声。外接显示器无任何反应,说明电脑本身无法开机。拆机检查cpu加电后是否有温度。如果有,说明cpu工作正常。接下来检查内存插接是否良好,把内存从原来的插槽更换到另一插槽,装好后开机,故障排除。此类故障多为内存和内存插槽损坏。
故障案例13:
ibm t30 81u开机正常,显示ibm图标后自动断电并不重起,反复多次故障依旧。拆机检查,cpu温度正常。
故障案例14:
compaq n1000v 开机正常,显示出compaq图标后机器自动断电,反复多次开机时间会越来越短。cpu风扇转动的声音很大,一开机风扇的转速特别快,这时检查dc-dc 器件温度偏高。把风扇电源取掉后(不要去掉散热片)开机,此时可以正常开机。更换cpu风扇后此故障排除。因风扇的启动电流过大而造成了dc-dc负载过高引起保护,造成不开机。
故障案例15:
sony grx700开机正常,进入系统后自动重起,反复多次故障依然。拆机检查发现cpu风扇旋转正常,更换cpu后故障排除。
故障案例16:
sony gr100开机正常,进入sony画面后自动断电不重起。多次开机后,开机时间会越来越短。拆机检查dc-dc的5v和3.3v输出不大正常,而且dc-dc有一定的温度。更换dc-dc后故障排除。此类故障多为dc-dc的热稳定性不好所造成的。
故障案例17:
sony grx100开机正常,当快进入系统时,电脑自动断电或重起。拆开机器将硬盘拆除后,不出现重起现象。将硬盘安到别的机器上检测,硬盘工作正常没有任何问题。将硬盘重新安装回去,重新分区,重新安装系统后故障排除。此类故障多为软件造成的故障。
故障案例18:
toshiba 2800 (cpu为p-1.3g、内存256m sd ram、硬盘20g)从开机进入系统需要将近30分钟的时间,更换操作系统,反复开机、关机,故障依旧。一般机器只要能点亮,我们就会认为主板上的主要功能元器件不会有问题。像这样的问题只能怀疑硬盘和内存,硬盘灯并没有狂闪,说明cpu并没有在调用硬盘上的数据。可以怀疑的对象只有内存了,更换内存后故障排除。拆下的内存经过测试,内存条上有好几个芯片是损坏的,这个256m的内存条此时可用的内存数据区只有4m。
故障案例19:
ibm t40(pm-1.5g、256m ddr内存、硬盘为高速40g)开机后运行极其缓慢,进入系统需要很长时间。在进入系统时,硬盘灯狂闪进度条没有多大的变化。怀疑硬盘转速过慢,盘体数据无法正常读出,拆下硬盘将硬盘放入移动硬盘盒内进行数据复制,速度也很慢。更换一块硬盘装好系统后故障排除。此种故障是由硬盘的主轴电机的损坏造成的。
故障案例20:
toshiba 1800开机正常,进入系统正常。音箱不发声,但声卡驱动正常。插入耳机也无声音。拆开机器检测,音频功放电路输入正常,但无输出。怀疑功放损坏,更换后故障排除。
故障案例21:
nec fxi开机正常,进入系统正常。音箱不发声,但声卡驱动正常。插入耳机也无声音。拆开机器检测音频输出为正常,音频功放有温度。检测发现耳机插入口内部短路。更换后故障排除。
故障案例22:
toshiba 3000 开机后屏幕暗,有显示。拆开机器检测后怀疑高压背光板损坏,更换后故障依旧,更换数据线后故障还是依旧。更换液晶屏后故障排除,说明问题是在液晶屏的背光灯管上,于是将坏的液晶显示器的背光灯管拆下更换,故障排除。液晶显示器只要液晶板不损坏,液晶显示器是可以维修的。
故障案例23:
compaq x1000开机后出现竖条纹并死机。外接显示器,也是一样。从故障现象来判断,像是显卡虚焊造成的。重新做bga后故障还是依旧,在开机时无意中碰触了内存条芯片,竖条纹消失。从此现象可以看出,花屏好像与内存有一定的关系。于是将内存拆下对插槽重新焊接后故障排除。此类故障比较少见,一般内存有问题或接触不良,整机是不会点亮的。而且故障现象与显卡虚焊的故障现象极为相似。
故障案例24:
sony gr250在白色的背景下整个屏幕泛黄,而且进入系统后颜色不正确,有些偏色。此种故障多为液晶显示器背光灯管老化造成,液晶屏自身是没有光源的,我们所能看到的亮光是通过背光灯管反射过来的。所以,如果灯管老化会对显示效果造成很明显的影响。只要将液晶显示器背光灯管更换,故障便可排除。
故障案例25:
sony gr-3f单独使用电池,使用不到十分钟就会报电量不足。在机子使用半年到一年之后,大部分机子的电池都会出现这种电池容量下降的现象。将电池拆开,把里面的电池组取出,更换同样电压、同一容量的电池组。这样电池使用的时间可以大大增加。切记!!!在更换电池组时千万不要使电池过压过充以免电路板损坏。
故障案例26:
ibm r32开机正常,在使用时移动机器就会花屏而且整个屏幕泛白,并死机。拆机检测发现,数据线和主板的连接插槽虚焊,因而移动机器时容易造成短路。将其补焊后,故障排除。此类故障也较为多见,花屏是因为接触不良而造成的,短路会造成死机。
故障案例27:
compaq 1800 开机白屏,外接显示器正常。在排除了数据线损坏后,确定液晶显示器损坏。将液晶显示器拆开,露出逻辑电路板。开机,测量液晶显示器上数据芯片的工作电压为 0v。说明液晶显示器并没有工作,检测输入熔丝为断路,更换后故障排除。此类故障较为多见,导致了液晶显示器出现白屏和黑屏等故障现象。
故障案例28:
compaq 700开机后字幕抖动,显示信息无法看清,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。拆开液晶显示器检测,发现液晶显示器数据线松脱,重新插好数据线后故障排除。
故障案例29:
sony f430 开机后,屏幕发白。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地显示,拆机检测液晶显示器数据线损坏,更换后故障排除。
故障案例30:
ibm t23 开机时或者在dos下显示正常,进入系统后便花屏。把操作系统删掉后再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和显卡驱动程序,故障排除。
故障案例31:
acer 350 开机后屏幕忽明忽暗,拆机更换高压板无效,故障依旧。经检测高压板的3.3v时有时无,因不了解pcb内部走线图,无法跳线,只能从液晶显示器数据线接口的供电脚取电。接好后故障排除。
故障案例32:
toshiba 3000 无法开机,电源指示灯亮。经检测内存和cpu没有损坏,继续检测各主要部分电压均正常,重新开机并测量h8/s2149的25脚并无复位信号,怀疑h8/s2149损坏,更换后故障排除。
故障案例33:
清华同方f3600电池不充电。电池放在别的机器上可以正常地充放电,拆机检测发现充电控制芯片损坏,更换后故障排除。

网友:
一些小黑的解决

我现在说的几乎都是我所修过的小黑本本中的通病,但也不一定完全正确,所以只能做参考的!不能照搬硬套上去的。出现一切后果自己负责!

一、T20如果是开机屏暗的话,90%是高压条的供电没了,也是就屏线坏了

二、R32如果是开机不认光驱的话,多数为南桥空焊了。

三、T30如果是网卡不好用的话,那就是网卡芯片坏了。

四、A30/31如果是开机花屏的话,也多数是显卡BGA空焊了。

注:最近也发现了几台T40的本本也会出现花屏的问题。真晕!!!!!! .同上,显卡BGA空焊了。

五、再说一个吧,如果是A22m A21M 经常出现掉电或死机的问题,那就是主板上的两个CPU供电芯片坏了.

六、T21、T20、T22 如果运行一段时间就突然掉电的话,那你应该仔细看一看你的风扇是否与CPU紧紧贴在一起了。这一点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在出厂时都是一个导热的小垫在CPU上面的。也许你的本本在经过别人修理过后,它就不见了。

七、如果你的本本是I-SERVICE或者是390系列的话,如果突然有一天发现无法开机了,那你首先要看一看开机按钮与主板的那条连接线是否完好。量一量是否有开机电压呢?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!!!!!!!!!!

八、总结一下,R32的通病的判断吧,首先你的机器在开机不亮时,但是可以加电的情况下,你先取下内存,如果是报警的话,应该是显卡的问题,可以做一下BGA如果是不报警的话,那应该是南桥和显卡的问题比较多。同样也是做一下BGA的

九、再总结一下各款笔记本的解密码方法吧,
    首先是IBM的问题,我想大家都应该了解了吧。就是刷芯片的消息。
    国产的如果不是迅驰的话可以用放电试一试,比如台系的WINBOOK,方正、联想等大部分机器都可以这样试一试吧。

十、Sample Text因为是昨天刚修好一台关于T30、R40及IBM双MOUSE的问题吧。这也可以就是我认为的双MOUSE的通病吧。
    小黑本本的病情如下:双MOUSE在同时使用时都不好用。单用摇杆时正常。但触模屏的不好用,问题就出在这里,大家可以打开C壳过看到触模屏MOUSE,把它的左右键拆下来,清理一下左右两边的电路,就OK

    我已经修过三次这样的问题了,都是这里出错的。T30、R40都会犯这个通病的。

    DELL的可以刷24C02这个芯片的。

十一、下面我想讲一讲关于屏暗的几种问题点:
    首先是先测试高压条、背光灯的好坏。

  其次是看给高压条供电的屏线是否有主供电.(有的高压条是5V,而有的高压条则是10~15或者更高的主供电来输入的)
  如果没有主供电的话可以确定是主板给高压条供电的线路出问题了.大家可以一路查下去.相信问题会解决的.
  解决屏暗无非就是这么个思路.很简单.吧!!!!!但是大家可能都知道,本本的问题是多数都会有屏暗的现象嘛.,所以可以借鉴一下

  再补充一句,关于R40屏暗的问题,它的问题会出现在休眠键上。大家一定要仔细看一看,是否是它在作怪。这也是R40的通病。

网友:
学习了,内容不够全面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