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屏有改装可能性吗?

楼主(2008-10-16):
小弟不懂,忘高人不要见笑哈.
三星屏LT133X1-124,这是100元买来的本本,呵呵主要是看中那个原装真皮包.
我看到上面不是有高压条了吗,还有就是另一块小块算不算是驱动板呢,想知道的就是能否把那个原本接主板的小板改装一下,直接做成显示器,有可能性吗?如果不行,那么我最少要买个什么样的东东,在哪里买,多少钱啊.
呵呵,上图,裸机点亮,证明这些东东都还是正常工作的.

网友:
能改,需要另加驱动板.

网友:
呵呵,我其实想问的是那个方型小板是否就是起的驱动板作用呢,

网友:
当然不可以啦,再装个驱动板就是个很好的显示器了啊

网友:
这个型号的驱动板要多少钱,哪位朋友报个价啊,

网友:
2025L(33)+20PIN双六屏线(8)+适配器(30)+按键板(10)搞定
P.S以上价格是叁考 基地直营掏宝店/

高压版用原来的就行 屏线不好接 买条可以省多麻烦

并附上屏叁 以供叁考

网友:
12楼的说的够准了,如还不会,建议找人搞好,因你对液晶的认识不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