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些IBM的问题

楼主(2008-10-16):
T2X系列 机型由于出厂时间比较早,因此常见的问题大都是屏幕非常非常暗,但其他运行一切正常,这个问题导致的原因我想很多人都知道,因为比较常见.
导致原因一:高压板 更换高压板,很简单,如果是改装的高压板价格在150左右,如果是原装的高压板价格在220左右(改装的高压板,硬盘光驱 电池等指示灯一般就没有用了,因为改装的只提供了高压,而指示灯线路部分不能通用.)

导致原因二:背光灯管老化,更换起来比较麻烦,虽然对于维修者来说,从摔碎废屏上拆个背光灯管是0成本,但是更换起来相对比较麻烦点,说白了就是个工钱,一般更换价格为:200元左右

到目前为止,T2X见的最多的就是以上一个通病故障!其他故障不一一列举

T21开机的时候,硬盘灯只闪一下,别的什么反映都没有。
接上AC电源,电源指示灯会亮,按电源开关开机硬盘指示灯闪亮一下就没反应了,这个故障是一般更换电源管理ADP3421就可以了。

T30
很多人说T30是过渡期间的败笔,甚至有人说P4M因为功耗较大不适合做笔记本CPU,但是T30也有他的优势,当然也有缺陷,这里只说缺陷(通病)

提到T30不说可能很多也也知道他的通病,那就是内存插槽有一个一般用一年半年就不能用了,一般情况下都是下面的哪个槽不能用,有的时候反复插几次就又能用了.
解决方法:
用恒温烙铁或者风枪,重新把下面焊一遍即可.一般情况下虚焊不容易肉眼看出来,因为接角太密集了,都重新焊一遍就可以了.如果技术好不用把主板拆下来焊,打开内存盖子直接焊就可以了.
注意:一定要用尖头的恒温烙铁.或者风枪,如果没有设备可以找个维修点让他们帮你焊一遍,告诉他们问题状况,如果他们说要换板子肯定是想要黑你了,如果你拿去蓝快维修100%给你换扳子,价格几千元左右吧,反正维修费估计够买个二手T30了.

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:

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:

T40/41
开始显卡变成7500 32M/9600 64M了,并且少了T30中的串口,虽然显卡改变了T30的7500/16M,但是问题来了!

一般T40/41维修机中有很大一部分如下情况(人为的原因除外),开机一会蓝屏,重启蓝屏,打会游戏花屏,开机进不了系统后蓝屏,用一会死机,等现象!

做显卡的成功率大概为72%,而且往往反复做几次不断拷几天板子,如果不行再做,再拷机器.....直到没问题才放心人拿走

以上故障现象均为显卡虚焊导致,因为显卡是焊接在板子上的,接脚狂多切狂密集,如果虚焊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,那怎么肯定是显卡造成的问题呢?请看下面.

鉴定显卡导致的故障方法就是:如果屏幕花屏,外接显示器按FN+F7切换外接一个显示器显示,这个是时候如果还花屏那么肯定是显卡问题了,如果外接显示器没问题,而切换到笔记本屏显示还是花屏,那就是主扳以外的地方有问题,例如屏线.等 ,不过以经验来看这个情况比较少,绝大部分都是显卡导致,当然也有个别情况,不一一举例说明.

还有一个情况,机器在桌子上摆着没问题,一切正常,稍微一移动或者震动机器就出现屏幕拉丝或者闪动,死机现象,这个情况一般就是显卡问题,只有换新板子试了如果问题解决了那么肯定是显卡虚焊问题.

最后说下T40/41问题显卡虚焊解决的办法:
解决办法有二:

一 :干脆换个板子

二做BGA焊

T42
说T42前先说下40/41/42另外一个头疼的通病
40/41/42另外一个通病就是USB接口坏掉,找不到网卡,这个故障率也占了很大一部分,其症状就是U口不能用,而设备管理器一切正常,U口就是不能用,此类故障为英特儿855芯片组的设计缺陷,并不是IBM有这个问题,只要是用855芯片组的笔记本都有这个情况存在,此类故障的维修方法只有一个 ........

故障现象表现为:
USB不能用,不供电,或者认不到设备,声卡无声音,找不到声卡设备,网卡坏掉,认不到网络设备,或者经常连续掉线,插拔一下就又能认到了,认不到硬盘,认不到光驱,认不到无线网卡等.....
以上故障为855芯片组一个常见的故障
做南桥的成功率比显卡高,一般成功率在80%以上,并且做好以后不同样故障不容易反复

造成南桥USB控制损坏的主要原因是周围电网电压发生变化,南桥的保护电路或者供电部分做的不够完善,因此当你夏天突然开冰箱,空调等周围电压突然变化,而这个时候你的USB正好移动硬盘,鼠标等设备,这个时候电脑突然自动重启了,然后进系统后发现USB已经不能用了,这个时候可以肯定,你的南桥一定已经烧黄或者烧了一个小包出来了 呵呵

接着说下T42高显卡的(9600/64M)的,7500显卡的板子一般故障以及维修同T40/41相同 .

9600/64M显卡的机器比7500/32M的多了一个问题,那就是散热CPU风扇报错,其现象为:用着用着重新启动 报fan error ,或者机器下面很烫,排风口没有风,然后关机开机报fan error 错误,或者玩着大型游戏突然蓝屏重起报开机fan error ,总之只要是报开机fan error 错误肯定是风扇问题,并不一定是风扇坏掉了(大部分是风扇坏掉了),下面将介绍维修方法.

风扇报错的维修方法:一,检测主板BIOS电池是不是没电.虚接.之类的,如果没有上述情况,将BIOS电池拔下来,进行主板电池插头处将两个头短路放掉板子上剩余的电量,然后换上新的电池,看看情况有没有好转,如果用了一会故障依旧,那就没有办法了,换风扇好了,换风扇的价格一般为7500短管风扇价格为400元左右,9600/64M的长管风扇价格为550左右
以下阐述的南桥故障特征与维修方法方法所有855芯片组/915芯片组笔记本(915芯片组的南桥比855改进了很多,915芯片组南桥故障率非常非常的低,这也是43成熟的T4X的表现之一吧呵呵,哦应该说是英特尔的产品成熟才确切点 呵呵

故障现象表现为:
USB不能用,不供电,或者认不到设备,声卡无声音,找不到声卡设备,网卡坏掉,认不到网络设备,或者经常连续掉线,插拔一下就又能认到了,认不到硬盘,认不到光驱,认不到无线网卡等.....
以上故障为855芯片组一个常见的故障

解决方法一:
更换主板,优势就是时间快,大概需要1个半小时左右,换了一了百了

解决方法二:
更换南桥,价格相对便宜点,但是时间慢,大概需要2---3天(因为更换南桥芯片往往需要做N次BGA才可以)每次换上去都要测试,不成功再换,再不成功再做BGA.....相对麻烦时间长,更换南桥成本相对换板子成本低一点 815芯片组更换南桥鸿利报价为:650元(包裹BGA费用,南桥芯片费用,维修费用),更换南桥的故障修复率大概为70%左右.
T43
从原来T42/855芯片组/333外频变成了915芯片组/533外频后,个人感觉915芯片组最大改善就是855的缺陷(USB口不能用)终于没有了,至少我目前一个没有碰到过USB口不能用的T43机器,但是随之问题又来了,T43/915芯片组的发热量大已经是公认的事实(不要骇人听闻,只是同42/42/40比T43热量确实热了一点,但没有到烫的地步,),T43的返修率是从T40/41/42/中返修率是最低的,几乎没返修,也就什么通病故障(热量大除外,热量大是通病,但不是故障).热量大现在看来不是T43的什么设计问题,还是英特儿芯片组的问题,估计915芯片组就是这样.

热量大了另外一个通病就出来了,那就是CPU风扇会一直半速转动散热,但是另人纳闷的是风扇吹出来的风同T42/41/40吹出来风的温度明显低了一些,T40/41/42风扇转动的频率明显比T43少,但是只要转动起来,风扇转速明显比43速度快,起码不是半速转,并且吹出来的风明显比43温度高,也就是说:T43风扇的温度敏感程度要比T42要强,T43的用户应该有体会,没怎么开程序,机器温度也不高,但风扇总是一直转个不停,风扇一直转这个问题我这几天正在琢磨,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,T43同其他T系列比风扇转动的频率较多,转动的时间较长是个通病,不是单独某一台这样,而是全是这样,

很多人问我问什么这样?人家某某款机器为什么不这样?这个问题................
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是,我曾听过一个网友的T23升级最新的BIOS后风扇一直转个不停,后来将BIOS降为以前版本后问题解决了,不得其解! 后来觉得可能是因为最新的BIOS版本的管理程序太过敏感?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风扇转动同BIOS版本到底有没有关系,不过T43的BIOS不支持市面上所有的硬盘,需要升级硬盘的V星代码程序或者降低43的BIOS才可以换硬盘,T43不能换硬盘的原因是BIOS版本太高,那么是不是也因为BIOS版本太高而导致风扇一直转动呢?BIOS同风扇到底有没有关系呢?
很快会有分晓.......近期实验中!稍后公布结果........

T43说了这么多,没见一个通病故障,都是说了些通病而没有故障,没办法T43目前为止没有通病故障,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不是T43刚卖没多久问题还没出来啊? 我不敢否认,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当初T40/41/42也是卖这么久的时候返修率比T43高的多......
T43 用电池有滋滋交流电的声音 用充电器就一点声音没有问题初步解决办法
最近又发现一个通病 很多客户反正这个问题

我试刷了降低了机器BIOS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我BIOS版本是1.02

注意 刷BIOS 一定要接电源 接电池 中间不可断电 否则需要更换COMS了 属于人为原因故障 不在免费保修范围内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,谢谢

网友:
很好,很实用。谢谢楼主!收藏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