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图请教

楼主(2008-10-16):
小弟新人,不懂.客户送的一台CRT,美格796FD2,下雨后开机,保险管爆.我要检查哪些参数后才能加电试机呢,

网友:
看电路图分析后在动手。

网友:
1、查消磁电阻;
2、查全桥;
3、查开关管;
如1,2原因更换上保险,就O了;
如3,,则更换开关管,最好把3842更换,,如果你不太放心,,也把,尖锋吸收的那个,,电容更换了!!!再用表测一下电源电路无短路,,即可通电了!!!!

网友:
建议用水洗以下,然后晾干,注意小电容脚是不是有发霉的。一定要注意

网友:
1、查消磁电阻;
2、查全桥;
3、查开关管;
4.3842 及6脚 3脚 7脚外围电路,如果检查不彻底有可能还爆保险管
如果修的不多,建议找专业的师傅

网友:
开关管,桥,3842.

网友:
你查一下开关管,和那4个二极管坏了没`,最好3842也换了``.
  注意:为了安全起见`换好了之后`用假负载(灯泡)焊到保险上``不要上保险``这样比较安全``

网友:
谢谢楼上各位的指教,目前我还重学电路基础,还不敢下手,只是放在那里每天没事时有表乱测下,我一定要把它修好.
      顺便问一下,楼上说假负载是指用个灯泡替换保险管吗?我现在学得还少,不知道比如说我测到有两个小电容是短路的,说明坏了吗?
     还有方便的介绍下好的学习资料,不一定要速成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