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8N-SLI求助

楼主(2008-10-16):
主板能启动   但 到 XP界面 后要显示 桌面时 蓝屏 错误代码 0X0000007E 内存换了   槽也清了  CPU旁边的 滤波电容原来是1500的  换成2200的    也 换 了  都不行   请高手 指点一下谢谢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系统重装过了没有??

网友:
重装  也一样 啊   XP等待 界面 刚过 就蓝屏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电源换下试试看....

网友:
能换的  都换了啊

网友:
以我的经验,电源有问题可能性非常高
换一下电源试试看

网友:
电源  肯定没问  题   试别的  主板  都正常

网友:
内存换个槽?

不知道行不?

网友:
换槽  也不行 啊

网友:
系统重装过了 电源换过  内存换过``CPU也换一下``在看一下硬盘有没坏``
  在不行的话那就是南桥坏了``

网友:
应该是你的声卡驱动装错了,华硕AD系列的,装错蓝屏,装GHOST版系统别装声卡驱动就行了,进入系统在官网下载就OK了,

网友:
换内存,换电源.断开网卡和声卡

换内存,换电源.断开网卡和声卡

网友:
查下PCI中断信号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最后还是不行 啊   板子还是还给了  客户了啊    谢谢大家了

网友:
华硕电容全是反装的,你正装?还是反装的?
7E,换个1.7GCPU试验下

网友:
1。5V    电压有没有不正常,那是南桥坏了,以后这个板出这个问题了,什么换了,不要在查了就是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