待解决...主板问题

楼主(2008-10-16):
主板.TU815E 开机跑 C1. 清理过内存.换过内存.同样跑C1.于是就压了压北桥...能正常跑码..肯定了桥的虚焊.加焊了桥.
  装机开机正常..    本想以为可以了..关机..可是关不了....在关到正在关机的画面时停那了...键盘的三灯不停的闪着....要
  强制关机............现在不知道什么搞了给个思路...急.

PS/2接口问题..........

网友:
看一下开机电路

网友:
开机不了应该是没有复位,跑复位线路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是在瞎说...  查开机电路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