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桥损坏鉴别方法

楼主(2008-10-16):
1、cpu地址线A3,一定有波,若无波南桥坏。2、数据线DP1、DP3若无此信号,而周围有,则为南桥坏。若此处有波,而BIOS无波,BIOS坏或南桥。3、BE0-BE7,若一点波都没有,北桥坏,(不上CPU也应有一点波)。4、U1-UB不开机,在BE0-BE7,BIOS上的A、D线正常的前提下,量CPU上的A、D线来判断南、北桥的工作情况,此时极有可能为南桥坏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请各位师傅告诉我,数据线DP1 DP3 在哪里 ?  BE0-BE7 在什么地方??谢谢。

网友:
虽然  有些信号 说明不懂  但  感觉 写的  挺好的   支持

网友:
我有各种南桥的PDF文件,,可惜我不会上传

网友:
没有人告诉我吗 ?

网友:
去新手区看看把

十三在里边写了篇关于判断南桥好坏的帖子

网友:
以前看过的一份比较老的CPU三大工作周期里面的资料吧,好象坛里有位高人说过,没什么实用价值.

网友:
很老很老的资料了
讲的不一定正确

网友:
南桥坏了 ,好修吗,不会很难搞吧

网友:
一般的维修店都不会修南桥

网友(2009-04-21):
我是菜鸟,不太明白.

网友:
什么啊都是一些。怎么没有解决问题的啊。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