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10M无法上电

楼主(2008-10-16):
刚接一台DELL 510M本本,接上适配器后,适配器指示灯熄灭,不知如何下手,请高手指点!
DELL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一样的

网友:
外接电源保护,测CPU座电容短路,这是不是说明NB挂了?

网友:
DELL的通病 呵呵 按开关3灯亮后灭了 大部分是网卡芯片虚旱 还有IO

网友:
非IO,非网卡,PWR_SRC 等Buck电路问题

网友:
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呀!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

网友(2009-03-28):
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我的也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