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飞利浦107S57哒哒响

楼主(2008-10-16):
机子原故障是不通电,换了开关管,电源IC TEA1507好了。
过了几天开机,灯闪哒哒响,晕倒!
检查发现可以起高压,但是电压跳动,G2无输出,G1跳动。短接行管BE极,电压恢复正常。怀疑包损坏,更换一样。在怀疑电源问题,用智能电源模块替换故障一样。检查高压包外围未发现短路。。。。现在就怀疑反馈的问题,正在进行中。。。请高手指点一下,免走弯路

网友:
二次电源部分电路查了没?

网友:
怎么没人复,急得很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电源变压器次级给CPU供电的大电容

换电源变压器次级给CPU供电的大电容

网友:
还是修电源部分吧..431和可控硅周围的元件仔细检查一下.也可用烙铁对瓷片电容加热来判断其是否有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