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复位

楼主(2008-10-16):
华硕主板P5GE-TVM  775的板. 拿来时点不亮,刷BIOS后能走C1了,BIOS是本网站上面找的,从其它的地方没有找到这个主板的BIOS,现在故障现象为,从C1往下走,并且已经亮一下.然后跑到51的时候就是自动重启又从C1开始,然后反复如此.

网友:
查内存部分,....换内存试试...........

网友:
华硕的低端屎黄板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板载网卡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内存槽附近的那个五脚线性稳压器易坏

网友:
BIOS资料有问题,换个版本看下

网友:
内存都换过了,  网卡的芯片我下了,BIOS是这个网站下载的. 其它的地方没有找到. 那个内存旁边的管子我等下找一个试试看.

网友:
可能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一是内存兼容性不好,二是内存供电部分

网友:
看看内存3个波形正常不,附近排阻。否则就是北桥了

网友:
我修过478架构的因为IO损坏而重复跑码

网友:
该板是不是OEM板哦,感觉90%以上是bios,如果是OEM板的资料有点不好找

网友:
换IO试一试死马当活马医百。

网友:
是啊。 BIOS最终还是没有找到, IO都换过了,还是一样的问题。最后客户等不及了,因为已经放了好长时间了。呵呵。 哎。失败告终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