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个I/O的脚定义!

楼主(2008-10-16):
请问一下W83627THF的52脚(pnpcsv/dtra#)通往哪里?
故障现象详见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v ... =page%3D1#pid589624

网友:
通向串口通讯IC 75232

网友:
谢谢回复,把板子都看遍了,没有看到75232。我拍了图片,
还望再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图2,U口后面那个芯片应该就是。20脚的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回复,图2中两个75185都拆过(应该很明显啊),
52脚过472的那个排阻还是短,所以才上来求助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