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型号M1766F抖得很厉害

楼主(2008-10-16):
显示器型号M1766F
一开始显示器抖得很厉害。。。。后检查发现300V大电容坏了。。更换了一个以后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。。但还是有点抖动 为什么???

是不是我换的电容质量太差了??

网友:
:lol

长风 -4 广告/恶意灌水

网友:
市场上的电容水货太多了!

网友:
你所换电容的容量要和原装的一样或者大于原装的.

网友:
最好买好点的,小心许多电容都是翻新的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卖的电容质量才~~~~~  哈哈 我一般大电容 用拆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