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开关变压器坏了

楼主(2008-10-16):
我这有俩台17”纯平IBM和MAG,经检查是电源开关变压器坏了,变压器不好买得到,各位大虾怎么搞的??

网友:
没见过几个开关变压器坏的,楼主是否要重新检查?

网友:
什么样的变压器!说清楚点,电源部分的开关变压器一般不会坏,行输出变压器易坏?

网友:
电源开关变压器坏的概率不到千分之一,修了N台还没碰到过

网友:
我维修了3年显示器``还没有修到过开关变压器坏的``开关变压器一般不会坏``坏的机会只有0.0001%   见意你重新检查``

网友:
修了两年多显示器了,没有见过变压器坏的,

网友:
从旧的CRT上拆呀!

网友:
原装的不好找.只有找相似的变压器改.

网友:
修显示器数百台,坏变压器的也有10来20台,修好的也那么区区一台,用的就是改的方法。

网友:
是啊    电源开关变压器坏的几率太小了

网友:
最好是把现象详细描述一下,大家帮你看看到是否属变压器坏还是别的什么原因!

网友:
真是 还没有见过
一般是不坏的

网友:
没遇到显示器坏电源变压器的,不过打印机的电源板到遇到过一例!

网友:
还有我说坏的变压器不是外观有明显烧坏的,也没开路,输出也有一点点电压,(5~20V不等)估计是里面有轻微的短路,记得我把一个坏的变压器(经代换证实坏的)弄开,把线一圈一圈的绕开,并没有发现有烧坏的痕迹~~~

网友:
上面我说的MAG17的纯平,客户拿来修的时候说在工地24小时开的,坏了他就拿来给我修,我检查是保险和电源管烧了,我换了这东西发现输出只有15V左右。(负载没短路)怀疑3842压坏了,换新的故障不变~后来仔细发现那些220V抗干扰线圈有烧坏的痕迹(上面的胶都溶了),用我上面的方法试过,电压一样低!所以怀疑变压器短路了~~~~

网友:
变压器坏了也可以自己重绕呵,把变压器加温,小心取下磁芯,然后把绕组慢慢拆开,记下匝数,然后用同号线按原来的匝数及顺序重绕就好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220v的和胆机的输出变压器我就绕过,开关变压器我不敢也不想,太麻烦了,呵呵

网友:
为什么不敢呢?既然自己有这个动手能力就要自己动手呵,这种变压器计算起来是有点难度的,但是你是照着原来的变压器的参数去做,完全没有问题的!并且这种变压器的匝数都不会太多,所以一点都不麻烦!

网友B:
可叹!!!!!!!1开关变压器如初级线圈发生短路、断路、烧毁、匝间击穿等现象,再怎么更换初级元器件,次级不可能有输出。次级有电压输出,可以肯定开关变压器没有问题。多看一下电工学中的电磁转换原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叹!!!!!!!1开关变压器如初级线圈发生短路、断路、烧毁、匝间击穿等现象,再怎么更换初级元器件,次级不可能有输出。次级有电压输出,可以肯定开关变压器没有问题。多看一下电工学中的电磁转换原理。

不知道次级短路的话还有没一点点电压输出呢???????????

网友:
今天拿了俩块板做了个试验,(一个电视的板,一个显示器的)我想知道开关变压器次级短路了究竟还有没有电压出来。初级就不试了。
电视的是彩虹牌,组装机来的,首先开机量了量+B,105V指针表可能有点误差,我用焊丝把16V输出端整流前对地焊上.再开机量+B,读数是4.5V,而且还慢慢地上升,大概5V左右。2到3秒钟左右关机了。怕过流烧电源管~~
     显示器是正常14的杂牌机,3842组成的电源。电源+B是82V 变压器脚的板上有写,量了电压也差不多,我把7V的脚用大导线连到地,这脚估计是灯丝供电。开机马上用表量82V处。一看表差点晕了读数竟然过了100V。关了机再开,没错,是100V多点。
    仅仅的俩块板不代表所有,但可以说明开关变压器次级轻微短路还有些有电压出来的~~
    各位注意注意有些电源有过流,欠压等等保护电路的,只要它起控了就不会有电压输出~

网友:
我修了几百台就有一台是开关变压器坏的,还是用好的代换才知道坏的。从电子市场花钱重新订做了个,也就二三十块钱。

网友:
你是不是用二极管档测量开关变压器绕组响了就以为坏

网友:
淘宝上去找找呗!说不定就能找到。

网友:
楼上几位说的我赞同,我修的美格796FD2就是电源开关变压器坏了。我当时也不相信是变压器坏,电源就那几个件,查吧,查来查去,没发现有坏的元件,且故障表现为次级输出电压低,3842供电7脚电压达到28伏。为什么这么高的电压?后怀疑开关变压器坏,拆开变压器看是次级短路。

网友:
直到现在还没有碰上电源开关变压器损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