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52机器,不加电,

楼主(2008-10-16):
求救     IBM R52(集成显卡)不加电 ,待机0.01 ,Q36无16V,Q34无控制电压使16V过不来.不是进水的机器,62506FG 52脚无3.3V电压,引起38脚无16V

网友:
看看62506F旁的10欧姆电阻上有没有近16的电压,如果保护隔离不过的话电源管理芯片供电坏的可能性较大。好像是经过一个保险,一个二极管。

网友:
10欧姆上有16V电压的,就是这边升压电路没有电压

网友:
有時候10歐己經變值了,16V還是可以加到供電腳上,但芯片肯定不會工作

网友:
这个问题不好弄啊,我有几片板都这样,还有片T43P的,
断了52脚就有3M,5M了,
感觉还是TB这边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