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400通电不开机维修体会

楼主(2008-10-16):
今天遇到一台DELL 的老机器 型号是D400  通电大电流,4A以上了  无法开机 测19V的输出到各路的对地竟然都是0欧姆的。。。仔细看板子发现隔离电路采用了许多0。1UF的黄色无极性的贴片电容。测其中的几个电容的2 端电阻是直通的,显然不对。凭经验,这些黄色电容的故障率是很高的,于是逐一取下这些电容,在复测下面的2 端电阻 。当拆下电容C319的时候,短路消失了。单独用1 欧姆挡测试这个电容,肯定是坏的。于是上电试机,开机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这种好事怎么老被你碰到啊兄弟,我碰到的D400都N难搞

网友:
我碰到一个D400的机器,2.5伏短路,南北桥,网卡等等,好多地方都短。头都大了还没整出来。最后只有放弃

网友(2009-01-06):
以前收到一台D400的也是19V对地短路。取掉电容后也是不短了,但隔天一早,竟然又短路了。。。。再拆,不短了,隔天有短路了。。。无语了。。。没动它自己都会短路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09-04-28):
同意楼上的说法,维修是要讲究品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