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长城电源三极管的代换。

楼主(2008-10-16):
长城电源的辅助电源管C3866,可以用什么管直接代换,我门这里找遍了,都找不到这个型号的管,谢谢了。

网友:
用百度找到的不知道对不对!LZ自己下个资料对照一下!~你可以用D1677、C5299等高速行管代替就可以啦

网友:
随便找个13007也能用的啊,一般来说,电源上用的开关管就可一了,不能用场效应管哦

网友:
C3866=13007<13009
您试验下,告诉我们这些人结果

网友:
13007耐压不够吧?

网友:
用C5027,长城很多都用这个管的.

网友:
c4242\13007\13009

网友:
错了错了,版主,我没看清给你回

给你个准确的:主电源开关管:可以用D4242(400V 7A 功率40W),13009(12A 700V);13007 (8A 700V); 1815;3039 (4 A700V 70W) 3822 (8A 500V 25W)等

而你的是 C3886
是辅助电源管,电阻。22.可以用C5027替代,
5027好多好多的,电源大部分都是

不好意思,我是自摸形,这些都是我自己量的,希望别误导了

网友(2009-01-02):
三极管要注意底板与散热片的绝缘隔离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