偶尔死机,北桥烫手,要从何下手?

楼主(2008-10-16):
偶尔死机,北桥烫手,AGP槽旁边的1.5V供电管也和北桥一样烫手(已换过,还是烫).要从何下手?

补充:发现CPU供电的两个线圈也很烫手.

网友:
什么主板?技嘉845?

网友A:
换个功率大点的......

换个功率大点的......管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功率大点的......管子

要怎么看功率大小?在哪看?上面写着FD323AD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你怎么知道的?就是技嘉845.

俺猜滴,
因为俺遇到的好多技嘉845 NB都好烫手(什么2003),但用的都没事情,俺怕NB挂了,就给他们加个小风扇,
俺是自摸形,瞎弄,希望别误导您了,尊敬的VIP。您可以问问您的老师

网友:
顶一个,手头正有一个这样的活, 北桥烫手,不开机箱风扇都装不完系统就死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