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换FW82801EB南桥

楼主(2008-10-16):
请高手给指点一下:FW82801EB的桥坏了,现在有NH82801EB的新桥,能不能直接更换.

网友:
最好还是换同型号的桥

网友:
要换同型号的桥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可以代换,NH82801EB是无铅的,FW82801EB是有铅。
新件很难买到有铅的了。无铅要高点温度。容易吹坏。最好用红外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