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笔记本南桥掉点 (原创)

楼主(2008-10-16):
本本主板BGA掉点处理方法(原创)
联想旭日125 机器故障: 开机经常重启 蓝屏。 经代换外围原件都正常,客户反应机器摔过,怀疑BGA下有问题 。。。。说干就干。 先把南桥拆了 ,
果然不出所料 :lol ,BGA下掉N点 ,,汗死。
,,,,,又要忙活了。。
:L 。。先上个图再说
大家看到了吧。
光这个角落就掉了好几个 ,,,一不做二不休,把所有怀疑掉点的PAD都刮一下。:lol :lol 省的以后这个点修好了,那个点又掉了。。。。:lol :lol 好了 准备好细线。
跑下南桥上面的线路。 看到下面的PAD正好到南桥正面的过孔,OK
,什么都好说了 拿起手术刀,在南桥上的过孔上猛刮, 知道看到闪闪发光的铜。:lol :lol 可以 拿烙铁焊到,主板上 一个一个 慢慢搞。 最后OK了 再上一个做完的图
, loveliness:
[
]
笔记本

网友:
惊诧!!!
nb!!!!!!
从来都没敢想过从bga芯片上引线!!!!!!

网友:
你怎么钻的孔?上面是如何处理的?

网友:
下面司凳利上面8205。两块耐热板。两个BGA风嘴/一共不到1400。做北桥及CPU座的成功率高吗

网友:
回复9楼的 瓷砖开孔用的是水刀切割 。陶瓷是高温烧起来的 效果很好 也便于清洁 不易磨损

网友:
回复10楼的, 成功率相当高 北桥 显卡 我全做过,换CPU就和吃饭一样的简单。,。。。
[
]

网友A:
我们是把掉点的地方刮出铜,然后用万用表量和哪通,然后飞线,这种在南桥上引线还是第一次见

网友:
楼主真是让人佩服啊,那没好的手法,楼住的设备更是牛啊,楼主他牛了
有机会多教我几招哈

网友:
楼主.我用的BGA也是你用的下面那种..哈哈.上面我没有用的.成功率都在99%
很好用的.

网友:
这样也可以。简直无语。
关键一点不清楚你这样修能不能熬过3个月的保期

网友:
BGA设备跟我的一样。哈哈

网友:
这么处理不敢恭维, 无铅的板子效果呢?

网友:
这是我见过的最牛的接线法 断点接线的见多了 不过都是把线接在下面 今天终于开眼了 楼主牛人 呵呵

网友:
BGA掉点大部分都在边缘,事实上这样处理比在下面飞线可靠多了 。而且便于观察有没有接牢固。

网友:
再问楼主.你做BGA下面那块耐高温板作用是把加热区和非加热区隔开?是不是还有起支持主板防变形?上面的瓷砖板是起什么作用呢?

网友:
牛人, 修笔记本看来有千奇百怪的招数, 学不完.

网友:
自制这个BGA比较牛哈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样也行,无敌哦,咋想的哪

网友:
牛,你是我见过最牛做BGA的了。问一下,要是BGA中间掉点那要怎么办?

网友:
请问楼主上面哪把风枪是什么牌子.谢谢.不是一般的风枪吧??

网友:
楼主的设备真是牛

网友:
传说中的双枪今天终于见到啦,牛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边上的奶瓶是做什么的?

网友:
学到了,但不知能否耐用?

网友:
楼主太强啦,以前还从来没这样飞过呢

网友:
真的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操作方案。呵呵。

网友:
....晕哦```心脏搭桥手术...!

网友:
楼主工作台上的奶瓶是自己用来喝水的吗?

网友:
楼主什么都牛呀````佩服